超声波测距有哪些提高测量精度的方法啊

楼主:
看好多论文都可以达到毫米级别,各位亲有什么方法吗。。看好多都是什么增益补偿、可变阈值的。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吗?如何第一时间确定超声波何时返回的呢?有做过这方面研究的小伙伴吗

网友:
可以翻一下相关文献和专利找一下

网友A:
这个和好多因素有关系,

网友B:
可变阈值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变阈值这个怎么实现??

我看的也有点蒙,感觉好多论文写得也模棱两可,可能是我水平太低吧。。我总觉得这个方法有矛盾。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达的情况下,又如何确定阈值电压如何变才能捕捉到信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好多因素有关系,

能否说出几点让参考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的也有点蒙,感觉好多论文写得也模棱两可,可能是我水平太低吧。。我总觉得这个方法有矛盾。在不知道 ...

估计和信噪比有关联。实时监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说出几点让参考一下呢

传播方向,角度,发射端和接收端的灵敏度等等。

网友:
有简单的了解过超生波测距的产品的硬件电路。原理大概是探头发射超声波,并开始计时。接收到超声波回波后,对该回波信号进行放大,整形,并与参考电压进行比较,输出高低电平给MCU,MCU停止计时。然后根据L=VT/2得出距离。一般来说要提高测试精度,那么你的回波信号接收一定要非常精准,因为探头会接收到旁瓣信号,如果运放的噪声或者电路噪声过大,导致旁瓣信号幅度过大,就会误判旁瓣信号为回波信号,出现误测。所以为了提供测量精度,一般测距仪的信号放大的运放都会选择低噪运放,同时通过电路设计减小电路整体噪声,防止旁瓣信号对回波信号的干扰。个人的一点点小小的经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