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DS18B20 DQ一直处于低电平 读写也有错误

楼主:
5芯积分

//延时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DS18B20.c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dat=1;
DQ = 0;    //DQ复位
DelayUs2x(5);   //稍做延时
DQ = 1;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Us2x(20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小于960us
DelayUs2x(200);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Us2x(50); //15~60us 后 接收60-240us的存在脉冲
DQ=1;
dat=DQ;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Us2x(25);
  //稍作延时返回
return dat;
}
/*------------------------------------------------
                    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Us2x(25);
  DQ = 1;
  dat>>=1;
}
DelayUs2x(25);
}
/*------------------------------------------------
                    读取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_nop_();
  DQ=1;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Q=1;
  DelayUs2x(25);
}
return(dat);
}

/*------------------------------------------------
                    读取温度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int b=0;
unsigned 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Ms(1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b<<=8;
t=a+b;

return(t);
}
救命 调试好几天了。

网友:
使用的是51单片机

网友:
就像图上的DQ 一直为低

网友A:
时钟频率是多少?1820对时间的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频率是多少?1820对时间的要求比较严格

时钟频率为12MHZ

网友A:
proteus中很容易查看延时的时间,你需要分析一下,看看你的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teus中很容易查看延时的时间,你需要分析一下,看看你的时序是否正确。

现在更改了下连线 发现初始化倒是成功了 可1602读取不了实际温度

网友A:
如果需要,有AVR的程序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有AVR的程序可以参考

没玩过AVR诶 我只是想把这个51的弄好

网友:
看看时序吧,这个不难,但是很难帮忙
比较容易出的问题就是你 的51跑得快造成延时时间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