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电流放大器构成的恒压、恒流控制电路图

楼主:
图是由LM358放大器与精密电压调整器TL431构成的恒压、恒流控制电路。
  变压器绕组N2感应电压经VD2整流,C2L1C3组成的π滤波电路,在C3上得到直流输出电压。设置N1绕组的目的是当输出短路时IC1也能正常工作,以保证电路的安全。
  恒压电路工作原理:U2ICIBR6R7VD4R10U1组成电压控制环路。U2TL431)是精密电压调整器,阴极K与控制极R直接短路构成精密的2.5V基准电压。R4U2的限流电阻。2.5V基准电压由电阻R5送到ICIB反相输入端(6脚);而同相输入端(5脚)则由R6R7的分压比来设定。若输出电压上升,则UR7电压也上升,该电压与反相端2.5V基准电压比较,7脚输出误差信号,再通过VD4RIO变成电流信号,流入光耦中的LED,进而通过反馈控制网络控制一次侧PWM输出占空比,使输出电压工作在恒压状态。
  恒流电路工作原理:U2IC1AR1R2VD3R10U1组成电流控制环路。R1是输出电流取样电阻,输出电流在R1上产生R1IOUT的电压降。该电压直接送到ICA的同相输入端(3脚),而2.5V基准电压则由R2R3组成的分压电路,再将分压电压送到反相输入端(2脚),输出电流在R1上的电压降与2.5V基准电压分压电压进行比较,1脚输出误差信号,再通过VD3RIO变成电流信号,改变光耦LED中的电流,进而通过反馈控制网络控制一次侧PWM输出占空比,使输出特性呈显恒流特图性。R8C4R9C5分别是IC1AICIB的相位补偿元件。
  采用由放大器组成的恒压、恒流控制电路,可实现很高的恒压与恒流精度。因图电路采用放大器形式,因此R1的电阻值可选为mΩ级,对电路转换效率基本无影响。

网友A:
LM358不是什么“电流放大器”,就是个非常普通的运算放大器。
此电路关键之处,是VD3和VD4构成的“或”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58不是什么“电流放大器”,就是个非常普通的运算放大器。
此电路关键之处,是VD3和VD4构成的“或”关 ...

网友:
"该电压直接送到ICA的同相输入端(3脚),而2.5V基准电压则由R2、R3组成的分压电路,再将分压电压送到反相输入端(2脚)"
与附图不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