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答】+电源模块发热量太大

楼主:
TI电源模块发热量大一直比较困扰我,选型选了几次,换了好几款,都存在发热量大的问题,特别是电感,最起码在60度以上,社区的专家能回复一下么?谢谢

网友:
话说你是什么样的应用环境,多大的输入输出电压电流?!

网友:
60度以上有点高
什么方案的电源,
什么样的环境下,负载情况是什么样子

网友:
应该是过流了吧

网友:
这个你要描述清楚啊,只是说明了发热,却不说你具体的使用情况。。。。让人没办法做出具体的回答

网友:
可以采用提高电压,以便降低电流,电感消耗的功率就可以减小而减少发热。

网友:
试试把一个电感替换成几个元件组合电路

网友:
如果你的电源输出功率很大的话,只需要做好散热就行了,然后电源的工作电流也在spec范围内就不会有问题,电感的话,你换一个等效阻抗小的换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