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不能初始化硬件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好,我是win7 32位的系统,安装的是IAR FOR MSP430 V7.10破解版的软件,使用是的TI大学计划的G2开发板,目前碰到的问题是下载仿真时,界面显示到initialize hardware...后软件就死了,后来在网上也翻找了很多方案,但是问题一直没解决。后来安装的CCS软件,使用正常。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一直都会有心思,所以,请求有识之士提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估计是连接的线没连接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连接的线没连接好吧

你的意思是数据线的问题?但是,相同的板子相同的数据线用CCS就是正常的。

网友:
对于IAR FOR MSP430 V7.10,仿真,电脑和开发板之间,是只有一根线,还是有仿真器。若只有一根线,硬件是不是和CCS使用是一样。 这样,就找IAR 的原因吧。是不是有相关设置不正确。不仿真,只下载能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