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电阻摸不到,如何测量呢?

楼主:
嵌入式电阻摸不到,如何测量呢?
假设在一种无法穿入的灌封材料中有一个T型电阻网络,怎样直接测量其中一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
如果T形网络的三个头都在外面,测量两两之间电阻值,得到三个值,可以解出三个电阻的值。

网友:
同LS
除非你知道内部的实际结构,反算出来,否则是不可能任务。

但反过来,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只关心某个区域(严格来说是某个网络)对外表现出来的阻值。
为什么会关心其中一个,我是十分好奇的。

这里不妨假设:
莫非你把它拆了?
你想验证是否有一个坏了?
如果是这样,你直接断电,测量那个电阻即可。

记住:测量电阻一定要把电阻所在网络断电。

网友:
这怎么感觉是个托啊。

网友:
是托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