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手机无线充电器

楼主:
最近几天打开手机就是铺天盖地iPhoneX的新闻,昨天网上还流出了老外的开箱视频,没想到近万元的iPhoneX虽然支持无线充电,却没有标配无线充电器,而适配的第三方无线充电器价格不菲。看着手上还在服役的三星note2,突然冒出一个给手机DIY无线充电器的想法,在网上找了下,还真有教程,觉得不错,转过来给大家看看,希望有人能DIY出 iPhoneX可以用的无线充电器,那估计就发财了。以下内容为转帖:
自从确认Note II确实带有无线充电触点以后,就一直有通过改造恢复这个功能的想法,不过早期实现的方法对技术要求都非常高,看了很多帖子不是需要焊接就是用到了雕刻机,相当麻烦!无奈这些改造工具家里都没有,如果单独为了改造而置办一套,那还不如买一个改造好的成品后壳更划算,所以改造工程就一拖再拖。

很凑巧,前两天朋友发给我一个链接,里面是最新的Note II专用无线充电改造套件,原装是使用PALM线圈改造,而且无需焊接,完全可以做到无损改装,看了下价格也不贵,即刻入手!

苦等了3天之后终于有快递来电话通知取货,飞奔下楼签字收货,终于见到了庐山真面目!

收到的改装组件

喏,就是这三样,从左到右是充电线、点金石无线充电底座和Note II专用无线充电改造线圈,有经验的朋友会发现我没买点金石原装充电头,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因为店家说三星原装充电器可以替代,本着经济的角度自然就没必要买了。充电线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省了,因为其它品牌的充电线可能会造成无法使用的情况。

无线充电改造线圈组件

这才是核心组件,需要装到Note II的后盖上与点金石匹配完成无线充电功能,包含成品线圈、导电片、四个小铁片和两张贴纸,具体作用会在后面详细介绍。

点金石充电底座

另外一个非常核心的部件,这个就不多介绍了,相信大家已经都很了解了,只能说设计感和做工都很好,非常漂亮。

原机厚度

我们先来记录一下未改造的机身厚度,因为太激动了所以测量单位都忘记更改到毫米(mm)了,这里显示的是英寸(in)单位,0.387英寸换算过来应该是9.8毫米,请大家记住。

测量线圈电压

改造之前最好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看看是否正常,也怕卖家发来的是坏的。这里请朋友注意一下,正常的电压应该在5.6V左右,一般是以上,因为我单位没有三星原装的充电头,就用了一个组装的,但是提供不了那么高的电压,图上的数值仅做参考,在这里是为了说明线圈性能良好。

确定触点位置

如何确定触点位置是改造过程中比较难的一步,我的方法是将手机和背壳放在同一水平面上对齐,然后目测位置用笔标出大概位置,再用游标卡尺校正细节,我觉得这样比较简单,上边就是我初步估计的触点位置,用碳素笔画出位置。

用游标卡尺确定触点中心距边框的距离

用相同的距离在后壳上标注出触点位置

上一张整体图片

通过用游标卡尺的校正,看来我初步预计的触点位置还比较精确,没必要修改,下面正式进入改造!

揭去线圈背部的双面胶贴纸

触点、芯片、线圈三处贴纸都撕掉

这步可能需要用到镊子,因为贴纸的面积很小,而胶的力量又很足,用手的话比较难揭下来。

将线圈和导电片贴到后盖上

将线圈和导电片贴到后盖上

触点的位置要与刚才标记的位置重叠,第一次贴合一定不要使劲压胶条,轻轻粘到后盖上即可,方便下一步的校正,导电片也可以先不贴。

查看触点位置

轻轻盖上后盖,边缘要留好缝隙以便查看触点之间的位置是否正确,像我第一次贴的就有点偏高了,再把线圈取下来往下贴点就好了,确认好位置之后将胶条压紧,贴实。

后盖情况

因为里面加了一层芯片,后盖肯定会稍微鼓起来一些,盖上之后再压实一些会有很大改善。

将后盖放在点金石底座上,放上四个铁片

这四个铁片是与点金石内部的四个定位磁铁对应的,根据四个铁片的位置来校正一下线圈的位置,保持正中位置就行了。

线圈位置校正

线圈位置校正

测量电压查看位置是否正常

校正好线圈位置以后再次用万用表测量触点的电压,有电压表示位置正常,可以进行无线充电。

贴纸一

贴纸二

套件里面送了两张贴纸,但是好像都不是很匹配,第一张完全盖不住,第二张缺口反了,更像是S III的样子,可能店家发错了,凑合贴吧......

贴好贴纸后的样子

很明显,贴纸肯定是发错了,不过影响不大,就这么用吧。

盖上后盖的样子

盖上后盖的样子

盖上后盖之后完全没有缝隙存在,可以觉得后盖有点鼓,但非常不明显,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改造后的机身厚度

光靠嘴说没用,我们再来测量一下,改造后的机身厚度为0.432英寸,也就是10.9mm,与改造前相比(9.8mm)厚度只增加了1mm!

网友A:
HP VEER的机器,我也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 VEER的机器,我也有过

厉害了

网友B:
话说奔迈的这个无线充质量还是很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话说奔迈的这个无线充质量还是很好的

这牌子可有年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牌子可有年头了

零几年的时候我好想用过奔迈的一个PDA  型号还真记不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零几年的时候我好想用过奔迈的一个PDA  型号还真记不得了

我只用过palm600和palm650 电池能用一周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只用过palm600和palm650 电池能用一周多

留着。。。传给你闺女

网友D:
充电效率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效率怎么样?

不咋样,是最慢的无线充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留着。。。传给你闺女

那估计电池早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估计电池早就不行了

电池好说呀  不用都可以  那手机可以支持直接连充电器开机的嘛

网友:
不错,我也要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