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楼主:
我的输出信号有一个直流偏置,想用一个高通滤波器滤掉,请问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最低能做到多少?
或者用一个低增益的交流放大器,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请问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最低能做到多少?”
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任意低。

网友B:
你的信号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C:
加隔直电容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隔直电容不行吗?

楼主可能不知道:隔直电容和电容之后的电路输入电阻,就是一个一阶高通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信号频率是多少呢?

我只想滤掉直流,高频到十几兆赫兹即可,低截止频率能够做否做到0.01Hz?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最低能做到多少?”
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任意低。

我只需要到0.01Hz就可以,那么对于RC滤波来说,这个电阻和电容能够取到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只需要到0.01Hz就可以,那么对于RC滤波来说,这个电阻和电容能够取到多少?

0.01Hz,周期就是100秒。只要RC之积能够达到这个时间即可。例如电阻1兆欧,电容33微法,时间常数已经是33秒。

网友D:
引用 网友A:
0.01Hz,周期就是100秒。只要RC之积能够达到这个时间即可。例如电阻1兆欧,电容33微法,时间常数已经是33 ...

谢了,兄弟!我要去找1兆欧的电阻,100微法的电容,做一个高通滤波器,是否可行?或者说还有什么的其他的限制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了,兄弟!我要去找1兆欧的电阻,100微法的电容,做一个高通滤波器,是否可行?或者说还有什么的其他的 ...

这么大的时间常数,上电后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够达到稳定状态(可能要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楼主心理上要有所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了,兄弟!我要去找1兆欧的电阻,100微法的电容,做一个高通滤波器,是否可行?或者说还有什么的其他的 ...

兄弟?maychang跟你爷爷年纪差不多了,赶紧给maychang赔礼道歉,哈哈

网友:
我前几天刚好遇到差不多的问题    但是好像没你这么夸张

我接了个0.1uf的电容  直流成分就去掉了   我的脉冲也不过才1K多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