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变压器的原理及作用?

楼主:
自耦变压器是根据电磁感应现象中的自感现象制成的,它主要作用调节电压高低。
自感电动势是由于通过线圈本身的电流产生变化,使得穿过线圈的磁通发生变化而引起线圈两端产生的电动势。因为感应电动势的高低与线圈的匝数成正比例,所以整个线圈中的局部绕组产生的电动势一定低于全部绕组产生的电动势。如果把局部绕组和全部绕组分别作为初级和次级,就构成了自耦变压器。同样,改变两部分绕组的匝数比也就改变了变压比。
自耦变压器结构简单,成本低。制成的自耦调压器、自耦降压补偿器等被广泛使用。但是由于自耦变压器的初、次级在电路上没有实现隔离,安全性能不高。所以在要求使用安全电压的场所,被禁止使用自耦变压器。

网友:
基于感抗的分压电阻,只有阻抗,没有功耗!

网友:
自耦变压器结构简单,成本低。制成的自耦调压器、自耦降压补偿器等被广泛使用。但是由于自耦变压器的初、次级在电路上没有实现隔离,安全性能不高。所以在要求使用安全电压的场所,被禁止使用自耦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