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发热与输出解决办法【原创转载注明出处】

楼主:
最近一直在做mc34063的电源,遇到一些问题……

官方datasheet手册的电路:
降压、升压、极性反转(正压产生负压反之亦然)中遇到的问题。

经mc34063的计算器计算:{ http://www.838dz.com/calculator/MC34063-A.html }计算值非常精准,各位请放弃怀疑,输出填写-18v得出的器件值是精准无误的,并且电路图随之变化。

问题1.第一个ic做的是降压12v到4.7v,在洞板上焊的走锡错短路了co电容,好在上电试验时摸着ic试验的,烫手就关了电源ic自保护没事,也烧了2个ic。
解决:不要急纸上画出器件位置,慢慢焊,别再犯低级错误。
2.元器件用的和计算的一样,输出电压飘逸,从8.32v……0.02v掉电压~~~~答案只有两个“co电容过小,或L电感磁饱和”
解决:加大co电容容量,加大电感感量。
3.反复检查电路没错,ic发热烫手,不出设计电压。
解决:ct定时电容错误,振荡频率过高,数据手册有注明100Khz是内部振荡器的极限频率,特殊电路只允许30Khz,所以一般没特殊要求,计算时尽量考虑30khz以下频率。

网友:
说说34063的个别问题,在自己查资料时遇到别人的问题,也一并列出:
输入输出电压,原则上是输入输出各40v,也就是压差80v,但要乘以效率因数:负压只有45%,也就是说负压的输入和输出压差最好在40v以内!

更高的输出功率与输出电压,手册中有大概在极性反转npn扩流后面的那页,就是电路图中画有2进3出变压器那张。

扩流可以扩到多大的问题,原则上一级npn扩流电路能到1.5A(c,e最好加反馈电阻),但多级和更高级的扩流电路是无限拓展的。

34063的升压电路8脚电阻是干什么用的,是限流电阻,降压反转也最好都用上,升压电路必须用这个电阻,原则上是180欧姆(180R)。

大家有MC34063的经验欢迎留言与人方便!分享是获得快乐的源泉。

网友:
你好,我的24V-5V用于单片机显示4位数码管,34063发烫是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