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平面螺旋电感的传递效率和Q因子

楼主:
各位大神,想问一下:如何提高一个平面螺旋电感(flyback转换器)在传递能量时的效率?包括Q因子(品质因子)

网友:
"如何提高一个平面螺旋电感(flyback转换器)在传递能量时的效率?"
(1)flyback转换器包括两个电感,两个电感之间具有互感。要提高传递能量的效率,两个电感之间的漏感应尽量小,这要求两个电感尽量紧耦合,即两个电感所在平面尽量近。如果可能,使用三层电感(两个次级夹着初级或者两个初级夹着次级)甚至更多层。
(2)提高效率就是减少损失。制作电感的铜箔要够厚,在空间允许情况下线条宽度够宽。
(3)减少损失的另一方面是选用适当的磁性材料作铁心。

网友A:
此问题,感觉不是几句话能把说清楚,平面螺旋电感似是电感使用的一个方向
flyback转换器中有原边电感,副边电感,根据次级电流是否有降到零,这种转换器可以分为DCM和CCM两种工作模式。两种模式有其各自的特点,要把传递能量时的效率分析起来,需要借助分析软件等等,

建议楼主最好用找一个软件,用建模的思想进行一些仿真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问题,感觉不是几句话能把说清楚,平面螺旋电感似是电感使用的一个方向
flyback转换器中有原边电感,副 ...

已经做了一个建模,在LT-spice 上只做了基本电路,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通过改变电路的一些参数而提高效率呢?在仿真阶段添加铁芯等硬件不太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做了一个建模,在LT-spice 上只做了基本电路,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通过改变电路的一些参数而提高效率呢 ...

你的仿真图中R1和R2就是次级绕组和初级绕组的铜线电阻,加宽铜箔和加厚铜箔就是为了减少R1和R2。图中L3和L4表示漏感。开关一个周期内储存在漏感中的能量是无法传送到负载的,只能由D1C2R3消耗掉转化成热,这是损耗。所以减小漏感(减小储存在漏感中的能量)可以提高效率。L1和L2尽量贴紧,必要时做成夹层形式,就是为了减少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做了一个建模,在LT-spice 上只做了基本电路,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通过改变电路的一些参数而提高效率呢 ...

顺便说一句:C2用10pF,太小了。C2大些,并不影响效率,因C2上损耗非常非常小,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