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0 mcu SD 卡热插拔的实现问题 求知道的不惜赐教

楼主:
10芯积分
大家好 我们用的是at91sam9260的处理器 最近想实现SD卡的热插拔可是参考网上的资料基本都是怎么通过热插拔信号实现SD卡的自动挂载与卸载,我想要的是启动开发板系统 有SD插入提示有卡插入的信息 拔出sd卡提示SD卡拔出的信息,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 以及具体实现的步骤流程能不能指导我下 谢谢 新手求罩

网友A:
sd卡插拔是在卡座上有一个触碰信号来实现,你看看卡座的这个信号引到那个io口了,做相应的程序。

如果你的硬件没做这个信号就很麻烦,只能实现在上电初始化时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卡插拔是在卡座上有一个触碰信号来实现,你看看卡座的这个信号引到那个io口了,做相应的程序。

如果你 ...

您好 怎么看有没有这个触发信号啊 还有就是怎么看信号是不是被引到io口了啊 麻烦您了 我新手 说的不清楚不太懂

网友A:
就是卡座上的一个簧片,卡插进去就接通

https://wenku.baidu.com/view/14dce320915f804d2b16c122.html

第九脚

网友:
E:\图片.jpg 我们好像有触发信号 可是怎么怎么确定是不是被引到io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卡座上的一个簧片,卡插进去就接通

https://wenku.baidu.com/view/14dce320915f804d2b16c122.html
...

还有怎么写程序呢?是写SD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卡座上的一个簧片,卡插进去就接通

https://wenku.baidu.com/view/14dce320915f804d2b16c122.html
...

不知道您可不可以给我您的微信或者扣扣 这样太麻烦了 我不懂得地方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卡座上的一个簧片,卡插进去就接通

https://wenku.baidu.com/view/14dce320915f804d2b16c122.html
...

好不好 我想问您好多呢 不打扰您 您有时间就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怎么写程序呢?是写SD卡驱动?

程序就是检测io状态,卡插入了就开始初始化,读写前检查确认卡还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就是检测io状态,卡插入了就开始初始化,读写前检查确认卡还在

有实例程序吗? 还没写过这种程序呢 写好了程序放哪啊

网友C:
SD卡热插拨?我觉得容易损坏,最好关电插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D卡热插拨?我觉得容易损坏,最好关电插拨

没办法 我是新来的只能按照上面的安排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实例程序吗? 还没写过这种程序呢 写好了程序放哪啊

你SD卡初始化做好了没有,没插卡初始化会返回错误,热插好办,热拔就比较麻烦,写一半拔卡怎么弄要和你的程序结合,各种情况比较复杂,总归是sd卡功能调用返回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 我是新来的只能按照上面的安排做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到时烧卡,找到的是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SD卡初始化做好了没有,没插卡初始化会返回错误,热插好办,热拔就比较麻烦,写一半拔卡怎么弄要和你的 ...

我查查先 怎么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SD卡初始化做好了没有,没插卡初始化会返回错误,热插好办,热拔就比较麻烦,写一半拔卡怎么弄要和你的 ...

我的掉电重启后就能检测到SD卡

网友D:
SD卡本身有一个状态控制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SD卡本身有一个状态控制寄存器,

嗯嗯 主要是程序怎么写啊 我没写过这类的程序啊 在哪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