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懂得设计SAW滤波器是使用什么软件吗?

楼主:
    我想要学习如何设计SAW滤波器,但是不太清楚应该用什么软件来设计,应该从哪里获得一些仿真例子呢?看了相关文章,似乎可以使用ADS和MATLAB,请问例子应该怎么获得呢?

网友:
SAW的话用comsol去仿真,建模比较简单,只要建一个IDT的模型(单个模型),然后加上边界条件和周期(一个saw谐振器有很多插指,每一对一个周期),就可以仿真看它的导纳和特征模态了。你说的matlab和ads也要用的,HFSS也是需要用的,用来仿射频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