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万用表查找电线电缆的断点

楼主:
弄个监控工程,线也布完了,前端摄像机也安装上了。一供电,图像没出来。挨个排除电源、线缆、设置等原因。
其实在施工过程中,对于供电部分,我们一般都是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通断,这样可以有效排除前期布线线缆故障。
但是对于供电部分真正出现了断线,又怎么办?换线是不现实的。下面讲如何通过常用的数字万用表来检测线缆的断点。
常用的数字万用表,除了可以进行电压、电流、电阻、电容和晶体管等基本参数的测量外,还可以通过变通使用,使其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达到一表多用的目的。
怎么用数字万用表判断电线电缆断点?
当电缆或电缆的内部出现断线故障时,由于外部绝缘皮的包裹,使断线的确切位置不易确定,用数字万用表可以将这一难题轻松搞定。
一种方法就是断线电阻测量,这种是最常用,但比较麻烦。需要不断的截断电缆进行测试。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把有断点的电线(电缆)一端接在220V市电的火线上,另一端悬空(注意安全才是重点)。将数字万用表拔至AC2V挡,从电线(电缆)的火线接入端开始,用一只手捏住黑表笔的笔尖,另一只手将红表笔沿导线的绝缘皮慢慢移动,此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值大约为0.445V(OI859CF)左右。当红表笔移动到某处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突然下降到0.0几伏(大约是原来电压的十分之一),从该位置向前(火线接入端)的大约 15cm处即是电线(电缆)断点所在。
但是用此法检查屏蔽线时,如果仅仅是芯线折断而屏蔽层没断,则此法是无能为力的。

以下方法主要适用于电缆的测试。
断芯故障点有以下方法进行检测:
一、感应法
可用感应电笔和数字万用表;适应于无金属铠装和钢带屏蔽的电缆;要注意防止触电,测试处及用设备复绕时的端头接电处等。
具体做法:
1、将电缆的导体芯悬空,并保证不会导致短路和触电事故发生;同时保证电缆尽量离接地体(如地面、设备等)远一些;
2、在电缆中选择完好的绝缘芯,接通220VAC的相线(火线),不接地线;
3、如果用感应电笔,则手指接触电笔上感应触点,并在能明确带电体绝缘层外测试电笔是否正常。如果用数字万用表,将万用表置于20或200mV档,则在红表笔上套上较薄的塑料绝缘套,用手握住黑表笔;在明确带电体绝缘层外测试,并读数;然后移离带电体较远位置,并读数;比较两读数的差值,通常在带电体上应有较高的读数,如0.4mV,而远离带电体则较低,如0.15mV;记住此特征,可以开始测试了。
4、紧靠电缆沿电缆测试,当发现感应电笔指示灯变暗,或万用表读数明显下降时,变化处即为断点。
5、测试完成,注意放电。
二、电容法
当电缆外有铜带或钢带等金属铠装层时,感应法不能进行检测,此时用电容法;适应于所有电缆;在用电容法时先明白电容测试的原理——测试电容时,测试回路中使用的是交流/脉冲信号,即测量交流分压或通过对电容体(两相互绝缘的金属极)进行充电和放电,测试电容体上的累积电量,转换为电容量的读数。
电容法,可能因电缆绕成圈状、各绝缘芯绕在一起而形成的电感,非良导体(如钢带)的电阻、各导电体之间的杂散电容等而影响精确度;此中的电感很小,可以不计;电阻对测电容影响也不大,只是将导体与钢带连接和不连接电容变化差别不大,也可不计;但杂散电容则影响较大,做了一个试验:完好芯与钢带之间电容为117nF,将其他芯与钢带连接,测结果还是117nF,而两芯之间则有72nF。
为方便说明,假设电缆为2芯钢带铠装,其中1芯有1个断点的电缆;
具体做法如下:
1、将电缆两端头所有绝缘芯导体、铠装层等悬空;
2、分别在两端测量完好绝缘芯和有断芯绝缘芯对钢带(或第三芯完好绝缘芯)的电容值,并记录数值;此时,对应的完好绝缘芯的两端测得的电容值应非常接近;同一断芯两端电容值相加应略大于处于同样位置完好绝缘芯电容值,则说明只有一个断点,或多个断点但距离非常近;如果同一断芯两端电容值相加小于处于同样位置完好绝缘芯电容值,则说明断点至少有两处;
注:理论上,如果只有一个断点或多个断点但非常近,两端电容值之和应大于同样位置完好绝缘芯的电容值,多少则因电缆不同而异,见后面的理论分析。
3、根据断芯绝缘芯与完好绝缘芯的电容值进行比较计算,分别得到两端的长度,此时长度与实际长度可能有差别,下一步进行再校正;但两芯不铠装电缆,就无法进行校正。
4、如果计算长度之和大于实际长度,多出长度值为负,如果小于实际长度则为正;再值用断芯绝缘芯的电容值,将差值分配,分得的长段修正长段,短段修正短段,则得到断点的实际位置。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一头接220v电源另一头和其它线并接在一起然后串一个104uf左右的电容接到大地上,过滤出感应信号,这样准确无误,如果不接电容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