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导入网表报错

楼主:
画好原理图后点击tools下的create netlist,生成网表 结果报错了,点击确定后PCB design GXL软件

网友:
点击place manual放置元器件 可是显示找不到元器件0402c

网友:
我画的pcb封装已经添加到库文件路劲里去了 padpath放焊盘 psmpath放pcb封装。可是导不出封装,请问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A:
很明显psmpath下面没有0402C,再检查一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psmpath下面没有0402C,再检查一次吧

那第一张图报错32006是哪里错了呢 我感觉是第一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第一张图报错32006是哪里错了呢 我感觉是第一步错了

图中间不是写了嘛,让你去看log文件,里面有详细报错原因。

如果还不能解决,可以把这个log文件内容贴出来。一般来说,网表这里错误都很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