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电路保护有足够的空间吗?Littelfuse保险丝迎接这一挑战,看视频赢好礼,样片申请

楼主:
881系列NANO2®保险丝是一种相对较小的高电流表面安装式保险丝,可为有限空间内工作电流较高的应用提供过流保护。这类应用如今多采用单个大型高电流工业型保险丝,有些情况下则采用并联配置的低电流SMD保险丝。881系列保险丝可提供单一保险丝保护解决方案,满足此类应用的要求。

更多活动:您的电路保护有足够的空间吗?Littelfuse的881系列保险丝迎接这一挑战!

活动时间即日起-2017年12月08日
活动流程
1、活动详情>>点击进入

2、在本帖跟帖留下关于881060 - 881保险丝的相关问题

3、跟帖的问题会得到Littelfuse工程师的解答

还可点击活动详情参与相关活动,奖品如下:

网友:
不知道这种881060 - 881保险丝在大电流时长时间工作能力怎么样,会不会因发热问题导致焊点脱落,或者烧坏电路板

网友:
在200%过载电流条件下断开速度更快(最高60秒),这如果测试真实,应该大电流长时间工作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户外使用,881保险丝能有效防雷吗?

网友:
1、这种保险丝是可恢复性的吗?2、额定电流与额定中断电流参数有何区别?
谢谢!

网友:
这种是可恢复的吗?常温下阻值多大?

网友:
受温度循环和振动效应影响的可能性如何?

网友:
这么小的表贴保险丝怎么做到这么高的中断电流了?看着耐低温很不错。

网友:
看这断开时间最长是60s,意思是可恢复性的保险丝吗?

网友:
反时性特性曲线有没有?工业上用的熔断器只要上下级满足1.6倍的关系,就保证有选择性,我见有两个规格60A和100A符合这一特性,是否可以做上下级整定配合呢?

网友:
s是那种自恢复的保险丝么,用在电源输入口出和TVS配合,这种封装有小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