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整流电路分析

楼主:
图中两个二极管的作用,D2的作用不是很清楚,感觉是多余的,但是去掉以后仿真又不成功,想请大家看看

网友:
这是倍压整流电路。
如果去掉D2,那么电源的正半周电源经C1和D1对C3充电后,在负半周C1无处放电。D2就是为负半周使C1放电(反向充电)而准备的。

顺便说一句:R2和C2没多大用处,去掉(开路)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倍压整流电路。
如果去掉D2,那么电源的正半周电源经C1和D1对C3充电后,在负半周C1无处放电。D2就是为 ...

https://wenku.baidu.com/view/d9ad2cdb2e3f5727a4e96237.html我在百度里面学习了一下相关倍压电路的知识,你说C2和R2可以去掉,C2确实可以去掉,但是R2是说做一个限流电阻用,你怎么看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d9ad2cdb2e3f5727a4e96237.html我在百度里面学习了一下相关倍压电路的知识 ...

看不出R2有什么限流的作用。

你贴出的图中说“如果半波整流被用于没有变压器的电源供应器时,我们必须将C1串联一电流限制电阻,以保护二极管不受电源刚开始充电通流的损害。”
这段话没有错,然须注意:一是“没有变压器”,意指直接从市电整流,此时电源内阻很低(一般为1欧量级),上电时通过二极管的冲击电流相当大(可达一百A甚至更大);二是“串联”电阻,而首帖图中R2并未与D1或者D2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d9ad2cdb2e3f5727a4e96237.html我在百度里面学习了一下相关倍压电路的知识 ...

你截图里面说的限流电阻和这个R2并不是同一个地方的,作用不一样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100khz的交流信号,不是通过C2  和C3  对地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100khz的交流信号,不是通过C2  和C3  对地短路吗?

用阻抗的概念去分析,你就知道了,电容的隔直通交,通交流并不是对交流没有阻碍作用。Z=1/j*w*C=1/J*2*pi*f*C
当C一定时,随着f越来越大,Z会越来越小,理论上当F趋近无穷时Z等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