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 文件导致过孔连铜,IC封装变形 。急!!!已经废了一批板子了。

楼主:
急!!!已经废了一批板子了。
我用的软件版本是PADS9.5。导出gerber文件给板厂时有几处过孔在bottom层直接连铜了,还有一处是IC芯片的管脚都连在一起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麻烦高手帮忙看看呗,多谢了·
CAM350中显示的过孔连铜:

源设计:

IC封装变形:

封装原图:

网友A:
gerber 文件导致过孔连铜,IC封装变形??
这个与文件有关系么?
PCB板厂的问题啊

网友A:
很明显是做板工艺的精度不够造成
要求厂家重做

网友B:
pads文件,有没有进行规则检查。是否存在问题。之前是正常的吗,还是一直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ads文件,有没有进行规则检查。是否存在问题。之前是正常的吗,还是一直这样。

pads 原文件规则检查过了 在pads里导gerber时进行过预览 没问题 但是用我自己用cam350 打开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rber 文件导致过孔连铜,IC封装变形??
这个与文件有关系么?
PCB板厂的问题啊

我自己用cam350 打开我自己导出的gerber文件也是变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做板工艺的精度不够造成
要求厂家重做

这个IC的封装已经变形了 引脚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IC的封装已经变形了 引脚不是这样的

cam350或者单位设置不合适,选择输出格式为RS 274X,,
主要还是以PCB板厂的打开为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ads 原文件规则检查过了 在pads里导gerber时进行过预览 没问题 但是用我自己用cam350 打开就变成这样了

如果方便的话,把gerber文件发上来。我用我的cam350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
把好的PCB直接发厂家,让它打开

网友D:
你是不是改了这里面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改了这里面的参数?

我没动这里的参数 但是 我点击regenerate 之后再生成的gerber文件就没再出现问题了,现在是问题解决了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方便的话,把gerber文件发上来。我用我的cam350看看,什么效果。

已经解决了 。我把device setup 里的D-code  Regenerate 一下 重新生成的gerber文件就没问题了。谢谢ienglgge的热心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m350或者单位设置不合适,选择输出格式为RS 274X,,
主要还是以PCB板厂的打开为准

已经解决了,我把device setup 里的D-code  Regenerate 一下 重新生成的gerber文件就没问题了。感谢qwqwqw2088的热心帮助。

网友:
板厂应该要对GERBER文件作检查,比如短路和断路测距等手段。
板厂工程师如果负责一点的,会对文件有疑问的,这么明显的大面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改了这里面的参数?

没想到2年后的今天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也是用你的方法才能解决。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