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mvDIY】初识openmv3

楼主:
openmv3内核是STM32F765,运行的系统的micropython,所以玩过micropython的网友会很快就能上手,没有任何困难。即使没有用过micropython的网友,也不会有太大困难,因为micropython上手非常容易,python语言的语法也足够简单。

需要准备的硬件有:
  • 安装了Windows、Linux、Mac等系统的计算机
  • microUSB线

软件:
  • 终端软件(putty、超级终端、mobaxterm等)
  • 文本编辑器(记事本、sublime txext、其他专业编辑器等)
  • openmv-ide,它有多个平台的版本。(使用1.5.2版本就可以很好的运行,而新版本会不停提示注册

如果用过pyboard的网友,可以直接略过这里,因为方法是一样的。连上USB线后,系统会自动出现一个U盘,和pyboard一样。不过这个openmv3的U盘没有卷标名,不像pyboard显示PYBFLASH。第一次通过USB联机,可能需要安装串口驱动(在Win10、Linux、Mac下无需安装驱动)。安装方法和pyboard一样,驱动程序在刚才出现的U盘中,如果安装失败,多半是使用了精简版windows或者ghost版造成的,需要手工添加缺失的文件,网上有很多说明的帖子,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一下,这里就不重复了。

使用终端软件联机后,我们可以看到,系统的提示信息是(如果没有看到,可以在命令方式下按下Ctrl-B键):
MicroPython v1.8-4388-g9d1d1f47 on 2017-05-30; OPENMV3 with STM32F765

可以看到,系统固件的版本还比较旧,才是1.8版本,而最新的mpy已经升级到了1.9.3了。不过系统版本不在新旧,好用就行,要知道microbit上的mpy版本是更久远的1.7,这也不会妨碍microbit的火热。

安装openmv-ide后,就可以运行自带的很多例程了。除了基本的PYB例程外,还有人脸识别、边缘检测、灰度/色彩变化、滤波、颜色最终等许多有趣的例子,还有不少配合扩展板(shield)的例子,如配合这次活动LCD扩展板的例子(11-LCD-Shield),可以将图像显示在液晶上,简直就是一个小型摄像机了。
运行例程也很简单,先点击左下角插头的图标,将openmv和软件连接,然后打开一个例程,最后点击左下角的三角图标就可以运行了。换新的程序后,需要先点击停止按钮,然后再次运行。图像会在右上角的窗体中实时显示,因为摄像头的分辨率不高,所以不需要放大。图像的下面是每个通道的颜色分布,像频谱图,也可以在几种模式之间切换。

待机模式温度变化不大,只是略有升高。如果长时间连续运行,芯片会有稍微发热(不算太高,约莫十多度),考虑到M7内核的高性能,这一点完全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增加一个保护外壳可能更好。

比较期待的是增加一个电池板,这样就可以脱离USB运行了。RCSN说已经在计划做多种扩展板了,我们只要耐心等待就行。

板上有3颗LED,其中一个是RGB,对应LED(1)-LED(3),另外两个是红外LED,对应LED(4)。LED可以像pyboard上那样去控制,最后,我们以点灯作为第一篇的结束吧。

while 1:
    for i in range(1,4):
        pyb.LED(i).toggle()
        pyb.delay(500)
        pyb.LED(i).toggle()
        pyb.delay(500)

网友:
谢谢D大分享,对于加外壳,这个确实不错的想法。后续我们考虑下是否要添加进去

网友:
还有最好准备个SD卡好点吧?免得重复去操作内部flash。等真正自己得python工程定下来的时候就可以拷贝到内部flash,可以不用到SD卡。

网友:
D大玩起来得心应手啊,带起一波小高潮

网友:
一起玩起来

网友A:
这个不错,比F4的版本强很多,板子哪里有?

网友:
厉害D大~带大家一起玩openmv

小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比F4的版本强很多,板子哪里有?

@RCSN 手动艾特诚诚  楼上有人问板子在哪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7406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RCSN 手动艾特诚诚  楼上有人问板子在哪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74063-1-1.html

感谢泽哥啊。太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比F4的版本强很多,板子哪里有?

可以看下我的个性签名。以及泽哥发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