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故障判断思路和DCS故障处理技能

楼主:
仪器仪表 yunrun.com.cn/product/
DCS的可靠性很高,但在中仍然避免不了会出故障,昌晖仪表在本文和大家分享DCS故障判断思路和DCS故障处理相关知识。通常DCS故障按故障性质可分为人为故障和设备故障;软件故障和硬件故障;按故障的危害程度可分为一般故障和严重故障。

1、DCS故障判断思路
DCS出现故障可能会涉及控制器、网络通信、硬件故障、软件故障、电源、人为等因素,其涉及面很广。经验证明DCS故障绝大多数发生在现场仪表、测量线路及执行器,而安全栅、电源方面也时有发生。DCS和工艺是紧密相连的,出现异常时要结合实际工况,分析测量控制参数是否处于正常状态,以此来判断是工艺问题还是DCS故障。因此,在检查DCS故障时,要综合考虑、从点到面的进行思考、分析、判断。

①软件故障在正常运行时出现的不多,主要出现在调试期间和修改组态后。因此,在判断系统故障时,应该先从硬件作手,尤其是现场仪表、温度变送器/单晶硅变送器等传感部件及执行器的检查。

硬件故障可分别从人机接口和过程通道两方面来判断。人机接口故障处理起来要容易些,因为多个工作站只会是其中的一个发生故障,只要处理及时一般不会影响系统的监控操作。过程通道故障,如发生在就地I/0模件或一次设备时,将直接影响控制或监视功能,其后果比较严重;对修理人员的技术要求也要高,处事不乱对仪表工也是一个考验。

②电子电路最易出故障的是电源电路,对于DCS也不例外。电源发生故障,将直接影响DCS的正常工作。实践证明,电源模块使用时间长后,电子元器件失效导致电源模块发生故障的几率较高。此外,不能忽视电源线连接的故障,如接线头松动、螺栓连接点松动、锈蚀引起的接触不良故障。

③网络通信出现故障轻则掉线、脱网,重则死机、重启;网络通信出故障的影响面很大,但也较容易判断和发现,直接进行修理。
文章来源:yunrun.com.cn/tech/1420.html
④要重视DCS的干扰问题。要使DCS之间实现信号顺利传送,理想状态就是参与互传互递的DCS共有一个“地”,且它们之间的信号参考点的电位应为零,但在生产现场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各个“地”之间的接线电阻会产生压降,再者所处环境不同,这“地”之间的差异也会引入干扰,将会影响DCS的正确采样。干扰问题也是检查、判断DCS故障时要首先考虑的因素之一。

2、DCS故障判断及处理
①人机接口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如下表所示。

人机接口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处理方法
鼠标操作失灵              鼠标的接口接触不良            鼠标宜用串口并用螺钉固紧
鼠标操作失灵              鼠标积尘过多或损坏            清洗或更换鼠标
键盘功能不正常           按键接触不良                      清洁或更换键盘
控制操作失效              打开的过程窗口过多            按需打开适量过程窗口
控制操作失效              过程通道硬件有故障            检查过程通道
打印机不工作              打印机设置有错误               进行正确的打印设置
打印机不工作              缺墨                                    更换墨盒

在人机接口中最严重的故障是操作员站死机。操作员站死机的原因很多,且比较复杂,有可能是冷却风扇停转导致主机过热,CPU负荷过重,软件本身有缺陷,硬盘、内存有隐患造成的等。操作员站死机时不要慌张,要冷静耐心的分析,并找出死机的原因。

②电源故障及处理
电源出现严重故障会导致DCS瘫痪,断电故障有时可能就发生在不起眼的小事上。如供电接线头没有采用压接或压接不牢造成的接触不良,或者接线螺钉松动;电源线的连接点因腐蚀产生接触不良,导致电源线的阻抗增大和绝缘下降等。以上问题的出现都有可能导致供电瞬间中断或长时间断电。因此应定期检查电源输出电压,在停产检修时应检查电源线路,固紧螺钉来保证供电无接线问题。UPS的电池寿命到期就要更换,不要等有故障再更换。

地线问题导致的故障,如系统接地电阻增大,接地端与接地网断开了,电源线和接地线布线不合理,没有做好防雷措施等,都将会影响正常供电。为了保障供电系统的正常运行,应定期检查防雷接地设施及线路。

电源模块本身出现故障,更换即可。

③过程通道故障及处理
由于过程通道硬件的可靠性较高,出故障的机率相对要低。但从实际应用来看,很多故障是由于对DCS的维护检查没有到位,对一些细节不够重视。常见故障介绍如下:

a、线路及接线故障等
如接线端或导线接触不良,接线端与实际信号不一致,输入信号线接反、松动、脱落,模块与底座接插不良等。人为的错误如将拨码开关位置放错,通信线接线方向错误或终端匹配器未接等。以上问题只要加强日常维修检查,加强人的责任心是可以杜绝、发现、消除的。

b、较难预料的故障
如供电或通信线路的影响,过程通道的保险损坏,机柜电源不正常等。模件底座通信回路出故障。元器件老化或损坏,模件处于长时间工作导致的损坏。对于以上故障只有在出现故障时尽力修复,但前提是要有备品备件来保障。

c、受电磁干扰
这大多是接地和防干扰措施注意不够引起的。如某厂有不少温度点测量不准,经检查发现是电缆桥架各段槽板之间有漆层,而各段槽板之间又没有用导线连接,由于没有屏蔽作用,干扰信号串入了热电偶的测量回路中,导致温度测量不准的故障。

④网络通信故障及处理
网络通信故障除线路问题引起的以外,还有就是软件原因引起的,如组态不规范。在生产中调节器的组态有变化,但应用软件组态只增加不减少,形成很多无效数据,而系统运行时仍在读取这些数据,如果网络上根本没有这些数据就会造成网络堵塞。最好的办法就是删除无效数据对组态进行优化。

⑤充分利用系统的故障诊断及历史记录功能
DCS具有历史趋势记录、操作记录、报警值、报警时间记录、故障诊断等功能,趋势、操作记录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上各参数的数值和操作人员所做的工作。而故障诊断是DCS对所有模拟、数字的I/0信息进行监控,通过它可测试和判断问题所在,再结合趋势、操作、报警等记录,可帮助我们迅速找出故障点。

实践证明除提高DCS维修人员的技术水平外,加强管理、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也是确保DCS安全运行的关键。而加强巡回检查、保障设备运行环境、防范硬件故障、及时备份软件及数据、减少人为误操作,是防止DCS故障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