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LAUNCHXL-F28069M UART 是怎么用的,求助

楼主:
我用其他的通用GPIO口(GPIO22和GPIO23 )配置成SCI通讯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用它推荐的GPIO口(GPIO28 和GPIO29)就无法实现通讯功能,困扰很久不得解,还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先跑跑官方例程,区分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跑跑官方例程,区分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LaunchPad LAUNCHXL-F28069M 有例程吗 请问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unchPad LAUNCHXL-F28069M 有例程吗 请问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啊? 谢谢

TI 官网下载ControlSuit,安装里边就有了
http://www.ti.com/tool/CONTROLSU ... earch-EN-Everything

网友:
看看这个板子的硬件原理图,看看串口的引脚用的是哪两个脚就配置哪 两个脚,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你总不能连了这两个脚,配置另外两个脚,怎么能通讯上呢

网友:
您好,请问怎么实现28069的串口通讯呢?我直接跑的官方的例程,发现管脚没有输出?你说使用23,24管脚作为SCI输出是怎么实现的?我现在板子上JP6是没接跳帽其他都接了,然后BOOT区域所有区域都达到了on是对的吗?

网友:
加InstasPIN-FOC交流群,里头有工程师解答问题!qq群号:600392479
也有工程司录制的教学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