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3D显示的时候,想导入塑料外壳进行匹配,目前只有2D的塑壳CAD的图纸,该如何导入和处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用三维软件把塑料外壳画出来,
将PCB3D导出到step文件
然后用三维软件打开step文件
不过说这容易,操作过程有点复杂,需要会一种结构三维软件,比如solidwork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三维软件把塑料外壳画出来,
将PCB3D导出到step文件
然后用三维软件打开step文件
不过说这容易,操作 ...

好,学习了,谢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