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编译错误求助了解交叉编译的进

楼主:
5芯积分
大家好 我最近在家目录下做交叉编译时老是出现交叉编译找不到 我环境变量也配了 也重启了profile文件了 arm-none-linux-gnueabi-gcc -v 查看也安装上了啊 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我是ubuntu12.04的32位系统,执行命令sudo uname --m显示的是i686 我的交叉编译好像也是32位的忘了不知道怎么查看 知道的也可以顺便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
/bin/sh: 1: 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t found 即使这个 困然好久了

网友A:
缺少依赖包,试下这个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lib32ncurses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缺少依赖包,试下这个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lib32ncurses5

E: 软件包 lib32ncurses5 没有可供安装的候选者
没用 32位的依赖库我都试着安装过了都是这种找不到软件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E: 软件包 lib32ncurses5 没有可供安装的候选者
没用 32位的依赖库我都试着安装过了都是这种找不到软件 ...

解决了  结贴啦 谢谢啦

网友:
问下 怎么结贴 给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