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接收控制模块在电源板上布局位置探讨

楼主:
原则:尽可能远离变压器和电源主线。
           摆放位置一般有2种:
           A  如下图,左边220V输入,右边输出接灯珠。这种摆放,模块上2.4G芯片及晶振离变压器和电源主线都比较远,是比较理想的摆放,单面板、双面板影响都相对小些。

        B  如下图,同样左边220V输入,右边输出接灯珠。 这种摆放离变压器距离不确定,受板子大小影响。如果是单面板,电源主线会在板子下面经过,影响相对小些;如果是双面板,电源主线布在上层,影响相当大,有朋友做过验证。在此深表感谢!电源主线布在下层,跟单面板效果一样。假如是双面板,模块位置,在电源板上层铺大面积的地或者铜皮不接地,是否会改善被干扰呢?需要验证,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做下这方面的实验。

网友:
2.4G 这种高频模块PCB板的器件摆放只是一个方面,主要是要分清是什么干扰造成的不合理,
有没有测试手段,可以用高级一点示波器,观测一下是否是空间辐射或者是接收模块本身

网友A:
第一摆放影响小,是否是因为在高频板布线中有条原则是,各类高频信号走线尽量不要形成环路,若无法避免则应使环路面积尽量小。毕竟布局之后,还要走线, 包括重要的地线的处理
效果和影响好不好,问题是有没有干扰方面的测试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摆放影响小,是否是因为在高频板布线中有条原则是,各类高频信号走线尽量不要形成环路,若无法避免则应 ...

网友B:
天线附近约5MM不要有金属,底层天线位置不能有铜

网友:
周六,继续干活!---2.4G调色温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线附近约5MM不要有金属,底层天线位置不能有铜

网友:
双十二,购买优惠多哟!

网友:
只有细心、耐心才能有机会把一件事情做好!

网友C:
这个要有比较好的仪器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有比较好的仪器才好!

网友:
年前最后一次登陆,祝愿大家新春快乐!

网友:
其实只要注重每一个细节,产品就会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完善!

网友:
2.4G 接收控制模块

网友:


网友:
专注LED 2.4G无线控制方案

网友:
驱动提供3.3V的电压给模块供电是关键!

网友:
模块与电源的衔接是不可忽视的细节

网友:
注重每一个细节

网友:
我们一直注重细节,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