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流转电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
上图便是我所使用的I/V转换电路,调试这个电路的时候发现其输出一直有一些干扰脉冲,如下图所示

我网上查了下,初步判断这是振铃现象(不懂对不对),也按照网上的方法试着把我的放大级数减小,原来的5级放大(包括
一级电压跟随器)变成了3级,以及尽可能的减少链路中的电容,但是并没有得到改善。
我试过把I/V电路中的“C2”直接去掉,这个脉冲是没有了,但是输出的信号信噪比变差了。这种现象有什么办法能很好的解决
吗,各位大佬们支支招呗

网友A:
楼主电路就不对,输入电流的回路呢?没有回路,那还有什么信号,只剩感应干扰了。测试电流信号,要根据被测电流的特性用电阻或电流互感器(仅在测交流电流时)、电流型霍尔元件等采样,而不能直接把电流回路接进运放输入就不管了。

网友B:
D1D2好像是普通二极管。
两支二极管均反偏,阻抗很高。标注 i1 处很容易受到外界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就不对,输入电流的回路呢?没有回路,那还有什么信号,只剩感应干扰了。测试电流信号,要根据被测 ...

那这个电路要怎么改呢,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电路要怎么改呢,求指导。

这个电路不存在什么改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对,或者不全,估计是你不知从哪儿抄的,完全没有弄懂电路原理照猫画虎的结果。建议你先去看看教科书,I/V转换电路就是一采样电阻再加适当的放大器,但不同应用有不同讲究,没有具体的需求,根本谈不上什么电路设计。

网友D:
楼主你看这个差分放大电路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D1D2好像是普通二极管。
两支二极管均反偏,阻抗很高。标注 i1 处很容易受到外界干扰。

D1 D2是光电二极管用来把检测到的光信号转成电流信号的。最终的i1就是两个光二极管出来电流的差值,然后进行电流-电压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就不对,输入电流的回路呢?没有回路,那还有什么信号,只剩感应干扰了。测试电流信号,要根据被测 ...

抱歉,我没描述清楚,D1 D2是光电二极管用来把检测到的光信号转成电流信号的。最终的i1就是两个光二极管出来电流的差值,然后进行电流-电压转换。或者说可以把R4之前的电路当成一个简单的电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看这个差分放大电路可以不

嗯嗯  谢谢,这个电路我知道,不过目前用不上

网友:
这个干扰脉冲搞清楚了,不是电流转电压这块产生的。这个干扰来自D1 和 D2。我所做的系统里面有一个电机,这个电机快速动的时候使得进入D1 D2的光产生了抖动,造成了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就不对,输入电流的回路呢?没有回路,那还有什么信号,只剩感应干扰了。测试电流信号,要根据被测 ...

这样的一个电流流向,D1 D2是光电二极管。

网友:
电源纹波太大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采集电压的变化的,不是采集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