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L4串口返回电脑发送的数据

楼主:
#include "stm32l4xx_hal.h"
#include "periph.h"
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uint8_t aRxBuffer;
int main()
{
    char ch[]="hello word";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Gpio_Inits();
  __HAL_RCC_USART2_CLK_ENABLE();

    UartHandle.Instance        = USART2;
  UartHandle.Init.BaudRate   = 9600;
  Uart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Uart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AL_UART_Init(&UartHandle);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2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USART2_IRQn); //¿aÆô′®¿úÖD¶Ï2

          HAL_UART_Receive_IT(&UartHandle,&aRxBuffer,1);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 (uint8_t *)&ch, 10, 0xFFFF);

    while(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GPIO_PIN_5);
        HAL_Delay(500);

    }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sartx)
{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aRxBuffer,1,0);  //·¢ËíArxBuffer
  HAL_UART_Receive_IT(&UartHandle,&aRxBuffer,1);   //ÖØD¿aÆô½óêÕÖD¶Ï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HAL_UART_IRQHandler(&UartHandle);
}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xutong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include "periph.h"
void Gpio_Inits(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Mode =GPIO_MODE_IT_RISING; //??????????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3;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2??????
    GPIO_InitStruct.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in=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Speed=GPIO_SPEED_FAST;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GPIO_AF7_USART2;
    GPIO_InitStruct.Pull=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GPIO_AF7_USART2;
                  GPIO_InitStruct.Mode=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Pin=GPIO_PIN_3;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2??????

     /* Enable and set EXTI lines 10 to 15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15_10_IRQn, 2, 0);  //??????15——10???
  HAL_NVIC_EnableIRQ(EXTI15_10_IRQn);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 MSI is enabled after System reset, activate PLL with MSI as sourc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MSI;
  RCC_OscInitStruct.MSIState = RCC_MSI_ON;
  RCC_OscInitStruct.MSIClockRange = RCC_MSIRANGE_6;
  RCC_OscInitStruct.MSICalibrationValue = RCC_M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M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4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7;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if(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while(1);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nd configure the HCLK, PCLK1 and PCLK2
     clocks divider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while(1);
  }
}

网友:
#ifndef __PERIPH_H
#define __PERIPH_H
#include "stm32l4xx_hal.h"
void Gpio_Inits(void);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endif

网友:
工程文件emmmmm

网友A:
感谢楼主一直分享STM32L452的学习过程。分享代码的同时,还可以多分享下工程实现过程和你的一些思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一直分享STM32L452的学习过程。分享代码的同时,还可以多分享下工程实现过程和你的一些思考{:1_102 ...

只是简单的使用一下 哈哈 最近工作太忙没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简单的使用一下 哈哈 最近工作太忙没更新

赞,
哈哈,和我一样写代码不注释,老大经常敲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
哈哈,和我一样写代码不注释,老大经常敲打

HAHA要养成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