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碎念———稳压器

楼主:
这「电源」,其实是电源的外挂,其实该称之为 电力调控器,
稳压,不过是调控的一种,电路无论复杂抑或简单,总归仍是这么的四个环节。

r 是电源内阻,没有它,输出电压就不会受负载影响,
Rv,valve,阀门,稳压形式不管串並联,都需要它,
Rd,dummy,假负载,其功用有点像大型轮船的压舱水,
RL,load,负载,从前的负载较为简单,不过就感性与纯阻性两大类,现在有非线性甚至是扰动性的,老一套的控制方法力有不逮了。

网友:
如果(r+Rv)跟(Rd∥RL)的比例恒定,则 Uo(负载压降) 就定住了 。

网友:
当 RL 变化时,电流(Rd 支路除外)跟 Uo 的变化方向是相反的!
Rd 只需跟 RL 差动即可稳压,这用无控元件就能实现,稳压管就是这样的元件,而在 Rv 位置,能针对此情况的无控元件是没有的,Rv 只能以负反馈驱动,所以,负反馈于串联稳压乃属必须!

网友:
稳压的所谓 串联並联,指的是功率通道的位置,真正的调控者,是 误差处理部份!
压降,是在阻抗的两端,检测电压信息的传感器,自然也该跨接于受控环节的两端,
负反馈稳压的调控组件,可视之为反相器一个,反相器的效果相当于稳压管的动态电阻,而其「位址」,乃跟稳压管一样 与负载並联,之所以我说「稳压都是並联的」,就是基于此等理由。

网友:
並联拓扑中的 Rd,不单是个 Dummy,而且是 动态负载,Dynamic!
若稳压管是整个电路唯一的调控元件,则这稳压管理所当然就是个 Dynamic!
串联架构里的 Rv,是个 Variable Resistor,是货真价实的 Valve 而非仅止于限流,对于供电波动及负载变化,它的动向是相反的。

网友:
稳压管的自身阻值,电压升时小,降时大,恒流二极管则相反,
负反馈的方式有四种,电压串联,电压並联,电流串联,电流並联,二端子的稳压恒流元件跟负载连接的方式,其实也是这么四种!
稳压管跟负载串联,只适用于负载变化,恒流管跟负载串联,只适用于供电变化,恒流管与负载並联,甚么都是错,只有稳压管与负载並联才对头,才能得到全方位稳压!

网友:
也就是说,稳压电路的关键部份,还是 Rd!
无控元件只有並联稳压;负反馈稳压,真正的调整者,是误差处理部份,不管其电路有多复杂,都不过是起着反相器的作用,反相器闭了环就能自我平衡,所谓的 串联稳压,其实还是反相器的自我平衡。

网友:
所谓的「串联调整管」,其实是 扩流通道,是由从 Rv 至 RL 这一段线路的电流变化所控制的,
负载与扩流管,其实都是反相器的 周边配置,负载变了,反相器的平衡点自然跟着变,负载压降(Uo)亦就随着平衡点的移动而变更。

网友:
Rd,永远是稳压器的灵魂!
並联稳压的亮点,在于 负载变化对电源工况的影响 远较串联稳压为小!

网友:
退耦跟解耦,差别在于,
解耦是消除,退耦是阻止,
解耦针对的,是系统内部,退耦针对的,是系统之间的事,
系统或器物内部,参数众多,这些参数可以是相互关联,可以只是单纯的混合存在,
当咱们要控制这个系统的某种功能时,需要针对某一或多个相应参数检测调整,这就需要解耦,
而退耦的作用,则是阻止系统对系统的干扰或各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退耦之法,其实不外堵泄两种,堵法可单独使用,泄法不能,必须跟堵法联用才行!

网友:
稳压,其实亦可视之为 退耦,退耦,不外堵泄二法,
串联稳压用的就是堵法,Rv 是个可变电阻,Rd 不加没关系,
並联稳压行的是泄法,主力是Rd,必须有轭流环节的参与,Rd 才能够正常运作,
如果 Rd 跟负载变化能完全差动,则 负载压降(Uo),电源的电压和电流 统统都稳定了,
並联稳压的输出阻抗及对电源的传导干扰,皆远较串联者小,缺点就是 LDO 无法做到!
电感,是个无源器件,可它不单能堵,还能把脉波碾轧平直,本身电阻很小,功耗远较电阻为低,可以说,轭流圈是最接近理想的稳压器,
在铁芯没饱和的前提下,电感的串联负载愈重,平波效能愈佳,动态假负载的引入,正好让电感的强项得以发挥极致,开关电路的 Boost 拓扑,其实于线性系统也是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