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软启动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变频器:
定义:
把电压、频率固定不变的交流电变换成电压、频率可变的交流电的变换器称为变频器。
作用:
降低电机启动时造成的冲击载荷,控制电机速度,把启动时间拉长,把电流变平缓,达到软启动的目的,
同时还能提高电网及电动机的效率。实际上,变频器主要用在节能方面,通过调节,改变输出电压、电流、频率。一般调速算的电机使用变频器。
缺点:
1.造价高,价格要比微机保护贵很多。
2.由于目前的变频器几乎都采用PWM控制方式,这样的脉冲调制形式使得变频器运行时在电源侧产生高电流,并造成电压波形畸变,电力系统受到谐波污染后,轻则影响系统的运行效率,重则损坏设备以至危害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
3.过载使变频器跳动比较频繁,平时发生过载现象时,一般来讲马达由于过载能力较强,只要变频器参数表的电机参数设置得当,一般不大会出现马达过载.而变频器本身由于过载能力较差很容易出现过载报警。

软启动器:
定义及作用:
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通过微电脑控制其内部的晶闸管触发导通角实现交流调压,使电机输入电压从零以预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即为软起动,在软起动过程中,电机起动转矩逐渐增加,转速也逐渐增加,直到晶闸管全导通,电动机工作在额定电压的机械特性上,实现平滑启动,
降低启动电流。避免启动过流跳闸。待电机达到额定转数时启动过程结束,为电机正常运行提供额定电压。
缺点:
1.不能调节电源频率,所以就不能从零压零频启动电机,不能实现零冲击启动。
2.不能调速。
3.软启动器在启动电机之后退出系统,失去保护功能。
1.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
变频器的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可以同时改变频率。
2.软启动器实际上是一个调压器,对电机起到保护作用,用于电机降压启动时软启动器输出只改变电压不改变频率。
3.变频器具备所有软启动器的功能,但是它的结构复杂,价格也比软启动器贵许多。
4. 变频器是通过调节频率来控制用电设备的,可以调速和启动,比如工业上用的变频泵。软启动基本远离是通过改变串接在电路中的电阻,让电流由小到大,这样的方式用来启动大功率的电机,用来减少大功率电机直接启动给电网造成波动,或者造成一些不重要的负荷卸载的麻烦。

网友:
电机不是忌欠压的吗,除非没堵转,或做渐进式挂载,否则,限压限流岂不使电机更难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