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波整流功率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
不知道这种半波整流功率应该怎么计算,是电源功率的一半吗?

网友A:
你的负载是什么?图中看不出是电感还是电阻。两种不同情况,交流电源输出功率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负载是什么?图中看不出是电感还是电阻。两种不同情况,交流电源输出功率不同。

负载是一个振动电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一个振动电磁铁

“负载是一个振动电磁铁”
如此,不知道“振动电磁铁”参数的话,很难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