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采样

楼主:
7芯积分
【不懂就问】
这是最近接触的一个关于电机驱动器的部分电路图自己不明白的是
【1】图中的输出是电源板过来的其中一相的电流,那么图中上部和下部的几个0R的电阻作用是什么?以及和上部三个0R电阻相接的三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2】图中从电流进来到最终输入到AD芯片之间,这么多的电阻就是为了把大电流按比例减小再输入到AD芯片中?
【3】在电机U、V、W三相电流,在采样的电路图中只有U和V得电流采样电路,没有W的电流采样,
         是不是因为电机三相电流只需采集两相就可以推算出第三相电流的情况?

网友:
【3】在电机U、V、W三相电流,在采样的电路图中只有U和V得电流采样电路,没有W的电流采样,
         是不是因为电机三相电流只需采集两相就可以推算出第三相电流的情况?

无零线时,三相电流相量和为零。

网友:
【1】、【2】,未见“电源板”电路,不知道起什么作用或者这么多电阻什么目的。

网友:
以前做过类似的东西,这个地方的0R电阻一般都是为了调试的时候断开外部的大电流或者高电压信号而放的,跟模数混合电路的0R电阻作用不太一样。反正我们以前做的时候的目的都是这个,测试的时候如果有问题还可以在这个封装的位置焊接磁珠等器件。
至于用多个电阻,一般都是因为电阻的功率不够而使用多个电阻的,电阻的功率是根据信号的大小计算出来的,根据这个值去找合适的电阻往往比较麻烦,用量比较小,采购起来麻烦,一般情况下如果板子上的位置运行,可以选择使用多个小功率电阻的方法代替一个大功率的电阻。
至于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我就不清楚了,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为什么不用芯片呢   U201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