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前补偿电路,求分析思路。。

楼主:
Vo截止频率
传递函数H(s)
该电路作为逐周期峰值电流限制电流信号调理,运放选型考虑哪些指标?
该电路作为低温漂高精度信号调理,器件选型考虑哪些因素,电路需要做哪些改进?试分析25-60℃要求精度<100ppm

网友A:
贴图须将图片文件上传到网站,否则别人看不到。
上传文件请点击文本框右上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图须将图片文件上传到网站,否则别人看不到。
上传文件请点击文本框右上角。

刚传上来,不好意思

网友:
该电路作为逐周期峰值电流限制电流信号调理,运放选型考虑哪些指标?

主要考虑单位增益带宽和压摆率等等,其次考虑失调电压失调电流等等。

网友:
该电路作为低温漂高精度信号调理,器件选型考虑哪些因素,电路需要做哪些改进?试分析25-60℃要求精度<100ppm

主要考虑失调电压失调电流失调电压温漂偏置电流等等。若要达到高精度,电阻也必须选择高精度低温漂。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小弟也是帮人发的一个帖子。硬件方面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