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霍尔限流电阻的讨论

楼主:
有下面几点,放上来和大家讨论讨论
1、我主为图中A点可以断开,取消这几个限流电阻,也不影响工作;
2、下面的滤波电容(680pF)为什么选这么小?能否选104的?
3、3.3V滤波处的电容(10uF)感觉没多大作用,因为AMS1117的3.3V输出端已经接了滤波电容

网友A:
那几个是上拉电阻 霍尔位置传感器一般都是漏极开路输出 不能输出高电平 不接电阻就会一直输出低电平 电容的大小应该和你的转速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是上拉电阻 霍尔位置传感器一般都是漏极开路输出 不能输出高电平 不接电阻就会一直输出低电平 电容的 ...

输出电平高低是不是由上拉电阻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平高低是不是由上拉电阻决定?

电平最高是不是不能超过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平高低是不是由上拉电阻决定?

对,上拉电阻接多高的电平,输出高电平的电压就有多高
有一个条件是电压一搬在霍尔传感器和ADC的电源电压范围
比如,如果超出ADC的电源电压范围或者ADC的模拟输入允许范围会烧坏ADC
或者由于ADC的内部有输入钳位电路会将输入钳位在一个指定的电压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平最高是不是不能超过3.3V

在这个电路里高电平“不会”超过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