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ET6低温STOP模式唤醒测试出现奇怪现象

楼主:
最近在做一块板子,MCU用的是STM32F103RET6,在低温零下20°,利用外部中断唤醒周期很长,大概有10S左右;另外唤醒后时钟频率不对,感觉是PLL倍频锁相环没起来。目前已排除晶振本身问题,电源部分正常,尝试更改FLASH等待周期等均没有效果。各位大师帮忙看看,能不能提供点方向,整了挺久,毫无进展。。。。。

MCU部分原理图

MCU部分原理图

网友A:
你的问题是在零下20度外部唤醒时间过长?正常常温下唤醒时间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是在零下20度外部唤醒时间过长?正常常温下唤醒时间正常吗?

对的,室温环境下是正常的,到了低温就不行

网友A:
排除的问题俊是在低温下排除的吗?电源供电测试正常是在低温下排除的吗?晶振也是在低温20度下排除的吗?FLASH也是在低温下排除的吗?我猜测在这么极限温度下,是否可以怀疑有硬件不耐低温。如FLASH芯片,或者主控芯片。外部中断唤醒周期10多秒器件是不断有中断去唤醒还是只中断一次然后等待10多秒系统醒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除的问题俊是在低温下排除的吗?电源供电测试正常是在低温下排除的吗?晶振也是在低温20度下排除的吗?FL ...

嗯嗯,电源是问题可以排除,在低温环境下测量过,晶振不好测,引线出来会出来干扰太大。硬件部分我都检查过了,都满足-40°的要求。目前问题找到了,在低温环境下RTC晶振不能正常工作,导致系统中配置时钟时,卡在了PLL倍频那里,将RTC用内部的就可以。但是还有一个比较纳闷的事情,外部RTC晶振怎么会好好的停振呢,我检查过晶振电路,晶振的CL=12.5pF,没发现问题呐,包括增大驱动电流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电源是问题可以排除,在低温环境下测量过,晶振不好测,引线出来会出来干扰太大。硬件部分我都检查 ...

你的晶振是有源晶振吗?看下晶振datasheet在低温情况下工作情况。既然找到是晶振问题可以请晶振厂家一起分析问题了在低温下为何不工作,是不耐低温吗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晶振是有源晶振吗?看下晶振datasheet在低温情况下工作情况。既然找到是晶振问题可以请晶振厂家一起 ...

无源的,找了厂家测试没问题,目前怀疑是gain margin的问题,正在验证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源的,找了厂家测试没问题,目前怀疑是gain margin的问题,正在验证中

问题解决了吗?完整的硬件电路能不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