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内核的地方有坏块为什么内核就没法启动啊

楼主:
大家好 我烧写内核的地址是0x200000 但是在0x280000的地方有个坏块 启动时提示bad CRC 找不到内核 我避开这个坏块 把内核烧写到0x300000的地方就没有那个提示啦 我想问的是 不是自动跳过坏块吗为什么附近有坏块对内核的启动有影响啊 谢谢

网友A:
写到坏块的数据读出来是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到坏块的数据读出来是错的

不是在烧写的时候跳过坏块吗 不写坏块只写好的,读的时候也是不读坏的只读好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是在烧写的时候跳过坏块吗 不写坏块只写好的,读的时候也是不读坏的只读好的吗

关于烧写和读取时关于坏块的处理是怎样的不太清楚 跳过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于烧写和读取时关于坏块的处理是怎样的不太清楚 跳过是什么意思

跳过就是坏块不用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过就是坏块不用的意思

是啊 可是为什么有坏块就启动不了内核啊 理论上应该跳过他啊 不用管啊 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