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逆变电源输出lc滤波器的设计问题?

楼主:
逆变电源输出lc滤波器的设计问题,输出LC滤波器有没有比较理论系统的推演算法 ,我做一个逆变器  输出110,负载100欧姆    借鉴别人的算法算出来电感20 mh, 有点大  ?求助大家给点经验   怎么取值才能算比较好的滤波器设计?

网友:
看不懂,但楼主加油

网友:
就是说如何系统的设计LC输出滤波器?

网友:
纯粹计算是比较麻烦,首先要搞清楚选择滤波器的一些指标,
确定的输出电压有效值,输出频率,开关频率,最低负载功率因数有效值,还有输出电压谐波含量指标,,计算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这里有个文档可以参考一下,有段可以通过变压器的简易计算方法还是比较常用

网友:
LC的截止频率选择0.1fsw - 10fo之间,C的无功功率<5%额定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