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IAP 程序中断向量重定向

楼主:
MSP430的IAP升级程序中在引导程序代码中会进行中断的重定向,为什么要用到向量的映射呢,引导程序的中断和应用程序的中断不冲突吗

网友A:
需要重定义APP中断向量位置,APP才能正确执行中断,不会冲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重定义APP中断向量位置,APP才能正确执行中断,不会冲突

就是在APP的XCL文件中改了中断向量的位置,不明白的就是问什么更改位置呢,原来TI固定的中断向量不可以吗,你的意思是引起了冲突,这个能详细讲解一下吗,我不太懂怎么会冲突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在APP的XCL文件中改了中断向量的位置,不明白的就是问什么更改位置呢,原来TI固定的中断向量不可以吗 ...

TI固定的中断向量地址是在Bootloader程序中的,程序仪跳转到APP后发生中断就会错乱,所以在APP中要重新定义中断向量的地址

网友:
没人顶帖子啊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