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4评测:五,电容按键TOUCHKey例程的疑问

楼主:
我今天想用到按键,见开发板上有,就没有动别的心思,就把例程上给的HEX直接烧录到开发板。
想看下按键好用不啦。可让我吃惊的是,只有K2和k3可以串口输出,但串口输出的全是第3通道。如下面这个样子,无论按K2或K3都输出:
QueryTouchkey chanel 03

翻开原理更让我不解,居然是键子不是单独的而是相互连的,见下图:

上图的k1k2,没有直接接地,而是同K3,K4配合的,K3,K4是一端接地的,但我明明是K2,K3好用。

我重新建个工程,重新编译,不用中断,但是还是一样,程序也就是走查询那段程序(没用中断):
while(1)
    {
      TouchKeyChannelQuery();
if(KeyBuf)
      {
        printf("Query TouchKey Channel %02x \n",(UINT16)KeyBuf);
        KeyBuf        = 0;
        mDelaymS(20);
      }
//       mDelaymS(100);
    }

而查询函数如下:
/*******************************************************************************
* Function Name  : TouchKeyChannelQuery()
* Description    : 触摸按键通道状态查询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ouchKeyChannelQuery()
{
          UINT8        ch;
    UINT16 KeyData;

    while((TKEY_CTRL&bTKC_IF) == 0);                                          //bTKC_IF变为1时,本周期采样完成
    KeyData = TKEY_DAT;                                                       //保持87us,尽快取走
    ch = TKEY_CTRL&7;                                                         //获取当前采样通道
    if ( ch > KEY_LAST ){
       TKEY_CTRL = TKEY_CTRL & 0xF8 | KEY_FIRST;                              //从首通道开始采样
    }
    else
    {
       TKEY_CTRL ++;                                                          //切换至下一个采样通道
    }
    if ( KeyData < (KeyFree[ch-KEY_FIRST] - KEY_ACT) )                        //如条件满足,代表按键按下
    {
        KeyBuf=ch;                                                            //可以在此处进行按键动作处理或者置标志通知main进行处理
    }
}
#endif

我把代码下进去后,我试了下一样,但更奇葩的事发生了,我的手指偶尔碰了下,插针的P10和P30
具然出现了第一通道,截图如下:

不知大家的怎么样,我的TouckKey例程,跑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是我的个例还是大家都这个样子????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ddllxxrr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明白你到底说了什么,可能是我的理解能力太差了,你好好组织下语言吧,感觉你的话我都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明白你到底说了什么,可能是我的理解能力太差了,你好好组织下语言吧,感觉你的话我都看不 ...

重新组织语言了,我觉得,应能看明白的,反正我明白

网友:
去官网看看,或者联系原厂试试,http://www.wch.cn/bbs/thread-65023-1.html

网友:
你把板子上的LED拆掉就行识别4和按键了。
触摸按键我们分为自容式(通道对地),互容式(通道之间),所以有2种按键构成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