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D仿真烧写到芯片时,出现警告。

楼主:
5芯积分
出现警告RDI Warning 00005: Data abort  用的是AK100仿真器,第一次用,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有没有试过,把芯片复位后的延时,增加一些。比如增加到两,三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把芯片复位后的延时,增加一些。比如增加到两,三秒。

谢谢 你的回答!   我在主函数当中加了延时,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你的回答!   我在主函数当中加了延时,还是不行。。

你是在程序中加的延时吧。在J-Link RDI (Version) Status中,是不是有一个复位后延时的配置。改这个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