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器设计

楼主:
书上的lc滤波器设计中滤波器的电容和电感数值都很精确,实际中没有那么精确的电容和电感,请问实际设计时lc滤波器的电容和电感怎么取的?

网友:
如果滤波器精度要求很高,电感和电容就必须做成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的。

网友A:
有时计算的电感电容参数,有的不是常用的参数,购买方便的原因,就需要调整,精度上尽量满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计算的电感电容参数,有的不是常用的参数,购买方便的原因,就需要调整,精度上尽量满足

意思是调整参数,使滤波器频率特性接近理论计算的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调整参数,使滤波器频率特性接近理论计算的是吗

要看滤波器的电容和电感数值是怎么来的,实际的电路中一般都是进行计算或者通过一些软件仿真,另外一些是参考电路,还要经验值,,,
结果应该是实测的滤波特性与理论预定特性十分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