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极偏置电压

楼主:
请教下PNP三极管的基极没有给电压,感觉没有回路怎么工作的?菜鸟一枚,望大神赐教。

网友:
我不是大神,不过,那PNP管的基极有电流,NPN通了,就能让PNP的基极有电流。

网友A:
PNP管基极电流由NPN集电极经4.7k电阻供给。
楼主图中各元器件均不编号,这个习惯很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NP管基极电流由NPN集电极经4.7k电阻供给。
楼主图中各元器件均不编号,这个习惯很不好。

楼上两位的观点一致,但是我不明白三极管不是要给偏置电压才可以工作的吗?那NPN集电极要反偏,那它对地电压是多少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两位的观点一致,但是我不明白三极管不是要给偏置电压才可以工作的吗?那NPN集电极要反偏,那它对地 ...

“三极管不是要给偏置电压才可以工作的吗?”
谁说的?你们老师这样教你的?还是哪本教科书上说的?

网友:
PWM高电平的时候,NPN管不是导通了吗?导通了其集电极不就有电流流过了吗?电流经过其集电极上的4.7K电阻,不就有电压了嘛。。。。PNP管的集电极为什么要串个电阻???应该去掉

网友:
PWM为高电平时,左侧三极管导通,他的集电极电压较低,右侧三极管的发射结就导通了。

网友:
NPN三极管的EC极需要加正向电压才会导通,进而使另外一个管子导通。这个电路有个用处就是,低电压控制高电压功能。可以解决漏电问题。

网友:
4.7K是限流,给PNP管子基极工作电流。10K电阻下拉是稳定左边三极管导通,放置误导通
一个NPN一个PNP,利用的三极管开关电路知识

网友:
谢谢大家热心解答。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