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3015 DC-DC Buck电路的电感啸叫

楼主:
用TPS53015做了一个宽电压输入的DC-DC电路,调试时的现象是:
给出控制信号(BUCK_IO_EN使能)后,可以正常输出指定的电压(5V),但电感L16啸叫严重,几秒钟后MOS管Q14就发热冒烟。

其中,Q14为集成的2路MOS管芯片,型号为:SiZ918DT

原理图、Datasheet请见附件,请高手赐教!

原理图:

网友:
空载烧毁烧毁还是带载
L16 1uH吗?这个参数怎么来的,。电感不合适只是怀疑其中的原因
最好测量一下MOS管的波形,看一下开关频率
要根据测试分析

网友:
是的,L16是1uH。空载烧毁的。
带载时,输出的电压不对,总是2.5V,但芯片都没事儿。
去掉负载后,就出现了上一帖的情况。

现在的问题是,根本来不及测量MOS管的波形,芯片已经冒烟了。

网友:
估计是电感问题

网友:
问题这个L16是1uH是怎么来的
先把电感量增大,电感的功率要够
电路调试时,先断开MOS,测量一下DRVH和DRVL是否有输出

网友:
1uH是参考开发板确定的。
现在看来,问题可能是测试的方式不对,应该加一个较大的负载再进行测试。

网友:
这电路比较诡异的是:
1. 不加负载时,DC-DC电路的输出始终是2.5V(本应是5V),无论是否打开使能,都不会变化。但同时,也不会烧芯片。
2. 断掉负载后,就出现第一帖所提到的情况。
很奇怪,原因一直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烧毁烧毁还是带载
L16 1uH吗?这个参数怎么来的,。电感不合适只是怀疑其中的原因
最好测量一下MOS管 ...

单独焊接了电源部分,没接电感,测量53015的DRVH和DRVL波形发现:
频率高达3MHz,而数据手册给出的频率是500kHz。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很纳闷儿。

网友:
频率高达3MHz肯定不对,这个要查清楚
看手册该芯片的频率500kHz是内部固定的,外部没有调节

网友A:
这个芯片要求使用的超低 ESR 陶瓷电容器
500kHz的开关频率已经是高的了
53015官方有评估板设计,可以参考一下
评估板电感是1.5uH,作为fsw来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要求使用的超低 ESR 陶瓷电容器
500kHz的开关频率已经是高的了
53015官方有评估板设计,可以参考 ...

多谢帮忙分析。
已经查明原因了:53015应采用低温焊接(220度),我们没注意,用的是260度,导致芯片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