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形 差分 阻抗计算 求学习

楼主(2017-11-05):
蛇形 差分 阻抗计算 求学习
我想学习蛇形 差分 阻抗计算 多层设计这块的知识,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啊 可以加我扣扣 373064203 如果特别耗时 我给你付学费 多谢多谢

网友A:
阻抗设计学习需要掌握Polar SI9000、HyperLynx两款软件。理论上的知识需要学习信号完整性,于博士视频和书是不错的选择。深入理解PCB设计规则。不懂得就去EDA365多看一下,有个专门的Allegro和仿真模型板块。多翻一下历史帖子,从讨论中可以学到不少知识。静下心来慢慢看,急不得。祝好

网友B:
其实这些都是涉及高频PCB板子设计的问题
蛇形 差分 阻抗计算听起来就比较复杂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把Polar SI这个软件玩熟练了
还有学这些干嘛,还是要实战的。
有机会多画几个高频多层板
或直接找个做无线通讯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