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画一个断电开关的原理图呢~~

楼主:
嗯。。。首先呢  是这样的

最近一直打印3D产品   光敏树脂打印完成以后还是需要进行UV光固化滴  于是买了一个女生用来烤指甲油的灯。。。

可惜这个灯只有一个按键(按一次30S  按两次60S) 没分钟按2次  很是郁闷  对于烤干指甲油应该是够用了  但对于打印出来的模型。。。这个时间是远远不够滴

因此想在这个灯的基础上把之前的控制去掉  重新接入一个可倒计时时间(按一次15分钟  按两次30分钟  按三次1个小时)并有数码管的倒计时开关。。。

感觉应该不难。。。但就算再容易 对于纯文科且不学数理化的人而言也没辙。。。

求救了  原理图应该就行

作为回报呢。。。我想想。。。原创打印的手办吧   嗯  是这样的

网友A:
试试倒计时开关,别人给你画了原理图你还要做硬件,用单片机还要写程序,不如买个倒计时开关方便

https://s.taobao.com/search?q=%E ... oz_20171105&ie=utf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倒计时开关,别人给你画了原理图你还要做硬件,用单片机还要写程序,不如买个倒计时开关方便

https: ...

不是很想买成品。。。

之前也在TB上搜索了机械式的和电子的  感觉不是很好看  于是想自己做外观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倒计时开关,别人给你画了原理图你还要做硬件,用单片机还要写程序,不如买个倒计时开关方便

https: ...

你帮我画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单片机开发板,最好是arduino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3.61873f39JPkW8O ...

网友B:
画完原理图,还要layout,还要备料,焊接,调试。过程有点麻烦。你能否简化需求,按一下,一直亮,再按一下,灭。换成自锁开关。拆开灯,找到使能端。给这个引脚合适的上拉,我就暂且认为是一个高低电平控制的。还是分析,确定一下为好。再通过开关连接到地。简单的焊接就搞定。比这个微型外包效率高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完原理图,还要layout,还要备料,焊接,调试。过程有点麻烦。你能否简化需求,按一下,一直亮,再按一下 ...

当时也考虑过按一下一直亮  其实更简单的就是把这个灯里的控制电路直接拆了  直接连线就完了  不过新问题出来了  要算好时间  有人看守  否则万一出个门时间久耽误关灯  模型的收缩率就不可控了

或者。。。插座上加个小米的wifi断电开关

其实我还是想做一个可以用的电路  一方面动动手焊接  一方面  我需要把这个电路做成工艺品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