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加速度量程设置问题

楼主(2017-11-05):
mpu6050加速度量程设置问题
修改mpu6050的加速度量程是不是只要这一句话就可以了:IICwriteByte(devAddr,MPU6050_RA_ACCEL_CONFIG,MPU6050_ACCEL_FS_16<<3);但是我修改之后发现量程并没有改变静止输出z轴加速度的时候始终是15068那边,也就是+-2G的量程,理论上我设置成+-16G的话,静止输出应该是2048左右啊,我是通过dmp读加速度的,请问还需要修改别的地方吗???

网友A:
把量程寄存器的值读出来看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如果移植官方的dmp库,在dmp初始化里也需要修改对应的量程范围(inv_mpu.c文件中 if (mpu_set_accel_fsr(8))//2把原来的2改成你想要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