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来帮帮这个电子菜鸟

楼主:
LP3401LT1G 开启电压为0.7-1.3v;
VGH需要通过以下电路来delay 300us以上,该如何设定呢,求大神帮忙

网友:
什么图,没显示出来
LP3401LT1G 是一个p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图,没显示出来
LP3401LT1G 是一个pmos管?

昨天图片没发出来;对的,是一个pmos

网友A:
PMOS管是低电平导通,PMOS导通是在G和S之间加G负S正电压。NMOS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PMOS管是低电平导通,PMOS导通是在G和S之间加G负S正电压。NMOS相反

恩,我想知道那个300us的delay怎么通过计算,得出电容及电阻值,从而来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
通过底下那个电阻给电容充电呗,建议直接搞两个大点的阻容,实测一下,然后往下减值,调一个合适的值出来,你计算的话,最后还是得实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