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作AP搭建sever时,esp8266client无法connect,报103错误

楼主:
前情描述:两片esp8266-01s刷了micropython,一块作为服务器 一块做客户端,之前在同为STA模式连入家里路由时,已经可以顺利收发信息。程序用的是micropyth源码里network部分的自带例程。(http_client.py,http_sever_simplistic.py)
目前状况:当把带服务器程序的8266做为AP后,连接到其上作为client的8266执行s.connect()命令失败返回103错误。
补充状况:把电脑和手机连接到8266AP后,均能正常连接收发信息
               换了一片nodemcu刷了micropython后做client连接显示同样的错误
考虑可能的原因:1、路由默默的做了什么。。。弥补了我简陋的代码导致的错误
                            2、micropython自带的socket有问题。。。
自己tcp socket没有深入的理解 停留在作为工具拿来用阶段 所以不能清楚的判断可能存在的原因 渴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谢谢
具体报错信息补充下
>>> print(addr)
('192.168.4.1', 8080)
>>> s.connect(addr)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 line 1, in
OSError: [Errno 103] ECONNABORTED
>>>

客户端代码
import socket
s = socket.socket()
addr = socket.getaddrinfo("192.168.4.1",8080)[0][-1]
print(addr)
s.connect(addr)
s.send(b"GET / HTTP/1.0\r\n\r\n")
s.close()

服务器端代码
# Do not use this code in real projects! Read
# http_server_simplistic_commented.py for details.
try:
    import usocket as socket
except:
    import socket

CONTENT = b"""\
HTTP/1.0 200 OK

Hello #%d from MicroPython!
"""

s = socket.socket()
ai = socket.getaddrinfo("0.0.0.0", 8080)
addr = ai[0][-1]

s.setsockopt(socket.SOL_SOCKET, socket.SO_REUSEADDR, 1)

s.bind(addr)
s.listen(5)
print("Listening, connect your browser to http://<this_host>:8080/")

counter = 0
while True:
    res = s.accept()
    client_s = res[0]
    client_addr = res[1]
    req = client_s.recv(4096)
    print("Request:")
    print(req)
    client_s.send(CONTENT % counter)
    client_s.close()
    counter += 1
    print()

         [ ... ][ mw_shl_code = Python,真]进口插座

网友:
我把代码补充下吧。。。这样方便点
客户端代码
import socket
s = socket.socket()
addr = socket.getaddrinfo("192.168.1.103",8080)[0][-1]
print(addr)
s.connect(addr)
s.send(b"GET / HTTP/1.0\r\n\r\n")
s.close()[code]# Do not use this code in real projects! Read

服务器端代码
# http_server_simplistic_commented.py for details.
try:
    import usocket as socket
except:
    import socket

CONTENT = b"""\
HTTP/1.0 200 OK

Hello #%d from MicroPython!
"""

s = socket.socket()
ai = socket.getaddrinfo("0.0.0.0", 8080)
addr = ai[0][-1]

s.setsockopt(socket.SOL_SOCKET, socket.SO_REUSEADDR, 1)

s.bind(addr)
s.listen(5)
print("Listening, connect your browser to http://<this_host>:8080/")

counter = 0
while True:
    res = s.accept()
    client_s = res[0]
    client_addr = res[1]
    req = client_s.recv(4096)
    print("Request:")
    print(req)
    client_s.send(CONTENT % counter)
    client_s.close()
    counter += 1
    print()

网友A:
将两个ESP8266的程序都贴出来,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两个ESP8266的程序都贴出来,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版主大大 我贴好代码了。。我现在的解决思路是找网络助手的源码 对比看看是不是我的代码太简陋  socket的那个括号里有好几个选项 是不是需要设置下 因为没有设置 所以在局域网内 没有路由的协助 无法还原或修复某些错误  如果这个不行 就去对比socket的源码和micropython的socket源码。。。研究下协议。。。介个貌似工作量好大。。。我查了查103错误是TCP三次握手中 客户端自己发出了REST终止了整个套接字的连接 所以问题是不是主要存在在客户端的代码上?  哈哈哈 是不是没有我想的这么复杂 求版主大大给点方向 具体操作我会自己努力完成的 谢谢

网友A:
等抽空分析一下,不过手头只有1个ESP8266,需要再去找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抽空分析一下,不过手头只有1个ESP8266,需要再去找一个。

嘎嘎嘎 好嘞 谢谢版主大大 我自己也继续想办法...

网友:
解决了吗 我也这样的

网友:
联系我707469161@qq.com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