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定时的问题

楼主:
我想用TA定时器定时15s的时间进入中断是将引脚取反,请问这个15s定时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啊,手册没看太懂,
如果如下设置:CCR0 = 50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分别是表示什么意思呢,定时器定时时间的公式是什么啊?求各路大神科普!

网友:
一秒一秒的来呀
或者
1.5秒1.5秒的来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秒一秒的来呀
或者
1.5秒1.5秒的来呀

1秒1秒的来 的具体寄存器 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秒1秒的来 的具体寄存器 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啊

连这都不知道 你还是洗洗睡吧 这行业不适合你

网友C:
对着手册看下寄存器,手册上面写得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这都不知道 你还是洗洗睡吧 这行业不适合你

谢谢你的建议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着手册看下寄存器,手册上面写得很清楚

TA0CCR0 = 100;//比较值设为50000,相当于50ms的时间间隔
时钟源为SMCLK
注释中的比较值设为50000,相当于50ms的时间间隔,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A0CCR0 = 100;//比较值设为50000,相当于50ms的时间间隔
时钟源为SMCLK
注释中的比较值设为50000,相 ...

把完整代码发出来我给你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完整代码发出来我给你解释

main()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IO_Init();
     TA0CTL |= MC_1 + TASSEL_2 + TACLR;       //时钟为 SMCLK,比较模式,开始时清
零计数器
     TA0CCTL0 = CCIE;       //比较器中断使能
     TA0CCR0   = 100;       //比较值设为 50000,相当于 50ms 的时
间间隔
__enable_interrupt();}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i++;
  if(i==500)
  {
  P8OUT ^= BIT1;        //形成闪灯效果
  i=0;
  }
}

}

网友C:
在PUC 后, MCLK 和 SMCLK 来自 1.1MHz 的 DCOCLK,TASSEL_2相当于SMCLK  =1.1MHZ,这样50000算上去差不多等于50m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PUC 后, MCLK 和 SMCLK 来自 1.1MHz 的 DCOCLK,TASSEL_2相当于SMCLK  =1.1MHZ,这样50000算上去差不多 ...

所以时钟源和时间间隔的公式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时钟源和时间间隔的公式是?

TA0CCR0/SMCLK=50000/(1.1*10^6)=50ms

网友:
引用 网友C:
TA0CCR0/SMCLK=50000/(1.1*10^6)=50ms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