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节2300mAH的18650电池并联 ,充电芯片有合适的吗?电源想采用快充手机充电器。

楼主:
后级设备需要3.3V电压工作,充电器电源想采用市场上能买到成品快充手机的电源。

网友:
去TI、LT的官网根据需要选型。不过,想充电较快的话,支持快充功能的手机电源适配器(这可不能叫“充电器”)的功率相对4节18650电池还是太小了。18650电池直接并联充电也并不好,需要电池特性严格一致,不如分路充。

网友:
和电池串联一个道理,需要单独芯片监测和保护单个电池,保证均流充电。我试过这种4节并联的,不太好保证均流充电。而且充电时间非常长。
简单一点的,拆个小米移动电源看看。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

网友:
最好买现成的PACK,带有BMS的。你要自己并联的话需要自己做BMS的。各个电池之间需要均衡的。自己做BMS的话可以看看TI的BQ系列芯片。   充电电流得看你的电池充电做大能到几C的。每种锂电都不一样的。

网友:
这种需要你的锂电充电IC带均衡的,我记得TI好像有,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
TI的有bq25703A和bq25700A
现在国产的也有支持4节的,比如DSC-CN3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