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T总是出现损坏的现象

楼主:
图中的V6 2T总是出现损坏的现象,输入24V,输出20V这样,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图中电阻的512  153 是电阻上的数字呢?还是就是512Ω,153Ω。2T的Vcbo只有-5V.

网友:
楼主,即便T2完全导通,T2没有压降,24V也是低于25V的,二极管VD2导通,应该是25V电源给后面电路供电,也不会出现输出是20V的情况,难道你25V电源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