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答】+开关电源最好设计

楼主:
1.开关电源元件少,但是要求精,设计有几个问题很重要
A. 变压器的设计,选择?
b, EMC 注意的问题
C. 效率方面改进

真正的幸福不是靠加法,而是靠减法,生活从来都是越简单,越幸福。

网友:
A. 变压器的设计,选择?
这个要根据选择开关电源的结构确定,比如是反激结构,还是正激,是不同的
设计变压器要根据输出功率,输入输出电压,开关频率,选择功率大小的磁芯骨架,然后设置线径,次级圈数,,
PI 有个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软件不错,
https://ac-dc.power.com/zh-hans/ ... t/pi-expert-online/
PI Expert建议大家有兴趣可以熟悉一下,并且现在还有在线设计页面,也可下载安装
设计时参考一下

其实,有部分公司,现在好多都是提供参数,让变压器厂家帮忙搞,也是一个方法

网友:
EMC 注意的问题
开关电源一般在进行认证的时候,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多些,不进行认证的电源,主要的满足所要供电的系统不相互干扰即可。
对于需要认证的电源,知道需要要过什么认证,比如安规。
咱们国内一般3C的GB17625.1-2003 有CE认证中EN60950标准测试,还有美标认证UL, 这些认证体系不一样,标准就不一样

总之,根据电源用途选择认证,然后看具体认证要求,才能进行相应EMC 设计
不然,看错标准,闭门设计,整改起来头疼

网友:
EMC 方面最难设计。